求大神怎么补救

楼主(2020-12-15):
特别大的件上带孔  80的孔  公差+0.046/0
和孔配的轴套是  80 +0.075/+0.045
现在这个大件上的孔80 +0.20  求怎么补救

网友:
改轴套应该最可靠吧

网友A:
重新做个套,套外径的公差根据现在孔的内径公差和之前的公差带取。

网友B:
喷涂后,重新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做个套,套外径的公差根据现在孔的内径公差和之前的公差带取。

如果考虑以后给备件  互换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涂后,重新修复。

喷涂能细点说吗?

网友:
能电镀的话去电镀内孔,或者补焊重新加工孔,或者孔加大焊接一个环重新加工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喷涂能细点说吗?

是一种零件表面修复工艺,修复后,表面耐磨,但不耐冲击。喷涂是用热喷枪,在侍修复的零件上喷上一层金属,具体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再把孔搞大点呗,特别大的件是有多大?用在哪儿?可不是所有零件都能补救的

网友:
1.孔电镀补偿加工误差,
2.轴套如果是标准的,可以机械加一个铜套来替代,重新制定公差与孔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种零件表面修复工艺,修复后,表面耐磨,但不耐冲击。喷涂是用热喷枪,在侍修复的零件上喷上一层金属, ...

想问一下,金属喷涂的图层在多厚之间

网友C:
我们也经常有这种问题,先前几次都是重新配套了。也是十来吨重的大件,如果不是大批量(数量不超过50)其实没关系,根据以往修设备的经验来看,如果要换套,也要重新测量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经常有这种问题,先前几次都是重新配套了。也是十来吨重的大件,如果不是大批量(数量不超过50)其实 ...

对 每个孔的误差还不一样  这是最闹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金属喷涂的图层在多厚之间

一般在喷涂前,都会对喷涂部份进行一下表面清理,你这零件涂层厚度不是问题.修复时,喷涂的厚度,是根据需要修复厚度来喷的.

网友:
做高精密镶套来补救。。

网友:
激光熔覆修复内孔,再加工出来即可

网友:
喷涂估计不行,喷涂时粉末光洁度不够,可以镀硬铬,单边可能达到0.05-0.08,这样内孔可以减小0.1-0.16

网友:
喷涂,刷镀、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