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单元模拟

楼主(2020-12-15):
螺栓单元的简化方法及各优缺点

不同方法优缺点

不同方法优缺点

楼主:
对于螺栓,可以用自动连接和手动连接2种方法,详细见附件。

螺栓分析Bolted Connection.pdf

网友A:
这种螺栓在分析软件里面是钢性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螺栓在分析软件里面是钢性单元!

共有四种模拟方法,不单单是刚性单元

网友:
可以考虑多种情况。
midas NFX里有多种接触情况
焊接
当主面与从面从初始阶段就连接在一起时使用焊接接触。当执行分析时不允许两面的分离。
双向滑动
这种类型在拉压双向与焊接接触的表现类似,但是可以在平面滑动。
粗糙
这种类型在接触面上承受法向和切向的接触力。与一般接触类型类似,此类型不能应用于线性分析中。在接触面的切向不允许有滑动。
一般
这种类型在接触面上承受法向和切向的接触力。此类型不能应用于线性分析中。利用摩擦系数,在接触面的切向允许有滑动。
打断焊接
此类型是一种可分离的焊接接触类型,考虑了定义在接触参数中的法向和切向破坏力。

接触

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