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钣金大神指点

楼主(2020-12-15):
如果一块铁板折成90度后,发现折边折反了,在用压平刀恢复到原来,那尺寸比原来的尺寸大多少??求助

网友A:
先别管大多少(其实大多少也无法确定 因为没有板厚 没有材质 没有R角大小 没有纤维方向 没有......) 就问你这样弄还能用不?
另外你折的肯定不是铁板 估计是钢的 因为铁板无韧性根本折不了 硬要折那非断不可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管大多少(其实大多少也无法确定 因为没有板厚 没有材质 没有R角大小 没有纤维方向 没有......) 就问 ...

谢谢回复,就是普通的碳钢,折弯有系数,我就是想了解下折后再恢复的系数,因为我对钣金了解的不多

网友:
“我就是想了解下折后再恢复的系数
对不起 据我所知没这系数

网友:
弄平只能说是糊弄,这事我操作折弯机时干过,尺寸输入错了,压平想重新折,原来折弯线那里很难看,并且折弯线边上会有凸起,没法完全压平的。我印象中是压平的尺寸变长了,3毫米的板好像长了0.5毫米。如果你反过来再折,那这个折弯部分就近乎断开了。

网友:
报废重新下料吧。

网友:
一般是做报废处理,不然就不是一件零件的问题了,到焊接到打磨到喷塑到最后安装才知道安装干涉或者强度不够,浪费的就不是一件零件钣金了,折弯有系数,其实这个应该也有系数就是没人弄这个系数,这个系数就是个错误不能存在的系数,(弄个小钣金实验下就有了)

网友:
问这么多干嘛,年轻人嘛可以试,既然已经错了就当他是报废了,压平了量一下尺寸,大了去激光切一下,再回来折。你看看效果怎么样,成了最好,不成就当给自己一个经验。我是看到过有人0.8或者1.2的冷板,压平了再折的,要求不高的打磨打磨也可以用。

网友:
这个估计大神也指导不了你,若你找个做学术,写论文的。估计他会先研究晶格形状,研究是各向同性还是各向异性,你的折弯位置是在晶格断面还是在晶格之向,然后再研究你一刀下去,晶格分离断裂情况。再研究你一刀再下去,整平后,晶格滑移情况,最后各种的计算,得出这块板的结论。至于车间的嘛,钱啊,整平了倒过来再折一刀,没裂最好,裂了也没关系,焊上,打磨下,长了,搞一刀,短了,再焊下。你那中不溜秋的恢复系数拿来干嘛呢?你每次买的材料又不一样

网友:
这种没意义的,反复搞两下板都会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