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液压缸,关于导向带有个小疑问请教

楼主(2020-12-15):
在计算导向带宽度的过程中,有个最大径向负载,没理解太清楚是活塞杆承受的最大负载还是导向带受到活塞杆的最大径向负载,我从网上查阅和厂家样本上的F都是按40000N算的,不知道这个40000N哪来的, 请指教一下

网友:
这种计算很多样本书上面直接都把参数规划给列出来了!

网友:
最大径向负载,是导向带受到活塞杆的最大径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