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万向节是什么型号,或者什么系列?

楼主(2020-12-15):
请问这个万向节是什么型号,或者什么系列

网友A:
铸件一般上面都有标识文字,看看上面有没有?有的话,在网上查下那个标识文字。

网友B:
万能宝,搜索【法兰万向节】

网友:
方盘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件一般上面都有标识文字,看看上面有没有?有的话,在网上查下那个标识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宝,搜索【法兰万向节】

网友:
方盘联轴器,做的这么粗壮常用于重载场合!

网友:
方盘法兰万向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