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元伺服电机JOG模式,电机转速如何调节

楼主(2020-12-15):
本人小白,刚接触伺服电机。现遇到东元电机接线后(没接PLC)直接进入jog模式点动,电机可以转动。但是速度不会调。上网也搜了台达伺服有个专门的参数是设置点动模式下电机转速的,想问下东元电机是否可以设置,具体是哪个参数,望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看说明书

楼主:
看过说明书了,里面关于JOG只有一行字,dn-05是JOG模式,其他参数也看了,没找到!

网友:
可以咨询供应商厂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