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耳止动垫圈,淘宝有卖的,没看懂防松原理

楼主(2020-12-15):
看到淘宝上有卖这种的,但是没看懂怎么用

网友:
短耳朵翻折起来贴着螺母侧边,长耳朵翻折下来贴着法兰侧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赞,回答正确。挺一下

网友:
想起了以前有个设备,估计是学徒装了,当平垫使。

网友(点评):
是呀,有时候螺钉孔离侧边很远,那么长边也没位置挂,只能当平垫使了吧

楼主:
感谢回复 类似这样安装吗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短边折上去刚好位置是在螺母尖的位置不是在平的面上,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要调整螺母的松紧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类似这样安装吗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短边折上去刚好位置是在螺母尖的位置不是在平的面上,这样 ...

没用过,应该要调整,不然卡不住吧

网友:
学习了,这种真心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类似这样安装吗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短边折上去刚好位置是在螺母尖的位置不是在平的面上,这样 ...

短耳跟螺母贴正,长耳朵跟法兰靠住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