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有无盖子

楼主(2020-12-15):
轻粘的橡皮泥,有盖直径61,无盖直径60,有盖高度25,无盖高度24。重量很轻,估计也就10克左右吧.我老板倾向于气缸加一个开关来探测,没有盖子时探测头会插入泥中,不触动开关。我自己找几样东西试着插一下,基本上插进去超过2毫米就会黏住探头。所以对着方案没什么信心。我之前寻问过卖光纤的,他们说可以试试模拟量的光纤,说是反射回来的光会因为有盖和没盖而有差别,所以电信号会有不同,不过他们需要试试,不敢保证。哪位前辈有好的方法吗?
另外老板预算相当低,可能超过300就闲高了。

橡皮泥

橡皮泥

网友A:
基恩士传感器好像有可以检测这样高度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传感器好像有可以检测这样高度差的

也考虑过这个,只是盒子比较轻,在一个向下倾斜30度的滑道里排列,并且整个机器可能会有抖动,就担心会有误动作。

网友B:
哈哈,放进碗里的时候,这个坨坨的尖尖儿高于碗儿的边边。。。

传感器没“摸到”尖尖儿,算盖上去了;

没摸到?说明“得臭整个车间”。。。

网友(点评):
老鹰的微信号是laoying_cmiw ,也可以【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放进碗里的时候,这个坨坨的尖尖儿高于碗儿的边边。。。

传感器没“摸到”尖尖儿,算盖上 ...

哈哈,老板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风趣。我们这个来料就是“盖好”的,可能有盖得不严实,或是运输等其他原因,个别的会有掉的。即使掉盖的,表面也是如图那样没那个臭尖尖。

网友C:
先整理这些盒子,让他们整齐的排成一排。然后在左右两边各设置一个传感器,弹性形变的那种,高度呢,就略低于盖子。这样盖好的只会有一次变化,没盖好的会出现两次,剩下的交给电气处理。用的语音输入法凑合着看吧

网友(点评):
哈哈,老板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风趣。

网友:
你这个我见过,有盖和无盖的直径方向的刚度差好多,可利用这点检测

网友D:
怎么没见到密封膜?

网友E:
能不能用红外传感器测温的方式检测?盖子的温度和橡胶泥的温度肯定有温差。

取一个中间温度作为检测基准温度,高于这个基准温度几度是这个,低于这个基准温度几度是那个。

网友F:
看图有盖无盖差距还是很大的,漫反射光电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整理这些盒子,让他们整齐的排成一排。然后在左右两边各设置一个传感器,弹性形变的那种,高度呢,就略低 ...

理解你说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见到密封膜?

就是图片这些了,没有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红外传感器测温的方式检测?盖子的温度和橡胶泥的温度肯定有温差。

取一个中间温度作为检测基准 ...

这些泥都是提前封好的,到这道工序应该都是凉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有盖无盖差距还是很大的,漫反射光电开关试试

我也很想尝试一下,只需要把泥邮寄给做漫反射光电的就行了。只是老板固执的不要尝试,头疼啊。真如有些坛友所说,有时和同事和老板相处也是个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整理这些盒子,让他们整齐的排成一排。然后在左右两边各设置一个传感器,弹性形变的那种,高度呢,就略低 ...

请问左右两边的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为啥要那么复杂,还是我想简单了:传送带配挡板,就算有一毫米的高度差,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类似于区分硬币的那种

网友G:
考虑有盖跟没盖的主要区别,这才是着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整理这些盒子,让他们整齐的排成一排。然后在左右两边各设置一个传感器,弹性形变的那种,高度呢,就略低 ...

哦,我这回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整理这些盒子,让他们整齐的排成一排。然后在左右两边各设置一个传感器,弹性形变的那种,高度呢,就略低 ...

可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有盖跟没盖的主要区别,这才是着力点

感觉可行,谢谢

网友:
盖子注塑的吧?弄点文字啥的,这个好检测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想尝试一下,只需要把泥邮寄给做漫反射光电的就行了。只是老板固执的不要尝试,头疼啊。真如有些坛 ...

淘宝国产的漫反射光电才几十块一个,这都舍不得买一个试一下,公司成本控制相当严苛啊

网友I:
可以尝试下气密或者超声波

网友:
花几千块工资请个工人看着,比人工智能强多了,还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多好。

网友:
非常简单呀!用光电传感器就能搞定。成本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国产的漫反射光电才几十块一个,这都舍不得买一个试一下,公司成本控制相当严苛啊

我理解错了,我原来询价的是模拟量光纤,这个漫反射光电之前没寻过,可以问下,确实便宜

网友J:
你老板的想法没错,可以实现

网友K:
差10g,可以用称重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老板的想法没错,可以实现

就是担心不稳定,泥很黏的。带起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差10g,可以用称重传感器了

一个盖子估计也就1克吧,很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尝试下气密或者超声波

这个还没接触过,可以了解下,谢谢

网友L:
可不可以利用滚轮+限位开关,有盖的时候滚轮能直接滚过去不会触动开关,无盖的时候滚轮会卡主边缘压缩限位开关而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不可以利用滚轮+限位开关,有盖的时候滚轮能直接滚过去不会触动开关,无盖的时候滚轮会卡主边缘压缩限位 ...

嗯,我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相当于前面 魁 讲的,用微动限位开关,上面就有小轮子。

网友:
一个气缸,一个位置传感器搞定。

网友:
视觉、激光、超声波都可以搞起啊,搞机械式的会粘到东西吧,到时候不就弄脏了后面的产品了吗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有盖与无盖高度相差1mm,做一个治具高度24.3,有盖则通过不了这个治具,无盖就通过这个治具,达到一个分料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担心不稳定,泥很黏的。带起来就不行了。

解决带起来的问题,可以在产品上方增加一块板。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相当于前面 魁 讲的,用微动限位开关,上面就有小轮子。

微动开关可以不好用,毕竟你的产品太轻了,摩擦力不足以推动产品往前走(限位开关动作的弹簧力可能会大于皮带的摩擦力)。

网友:
翻过来,底朝上,低于产品高度就是没盖子!。

网友:
位移传感器直接怼上去不就好了,精度高一点的

网友:
高度差1mm的针向旁边一拨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老板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风趣。我们这个来料就是“盖好”的,可能有盖得不严实,或是运输等其他原因 ...

那我再出一个馊主意?

高压气吹一下下,看看能不能吹出小坑来?

网友(点评):
高压气!有可能那一坨都被吹走了,哈哈!

网友(点评):
吹走了,是莽夫干出来的;没吹走,是细心人干出来的。哈哈哈

网友:
用激光传感器啊,高度差一毫米完全可以识别了。径向检测,安装传感器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不过激光的微小探头一个就300了,可以试试国产的便宜货。

网友N:
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把橡皮泥装进去的

网友O:
买个树莓派类似的开发板,再买个家用usb口摄像头,labview vision 写个程序搞定,不超过300

网友:
以前说的电风扇这个应该也有用

网友P:
这种高度的高度差有多少,如果差很小,又有曲面,就需要考虑用激光传感器!

网友Q:
欧姆龙光电开关E3Z-D61 D62 D81 D82 R61 R81 T61T81漫反射传感器
你选型号E3Z-LS63。它的检测距离是2-20mm,面板有电位器可调。100元以内吧。

网友R:
使用长度小于产品直径的弹簧拨片,有盖的可以滑过去,无盖的拨片会卡住产品内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微动开关可以不好用,毕竟你的产品太轻了,摩擦力不足以推动产品往前走(限位开关动作的弹簧力可能会大于 ...

是的,在考虑上面加一层被动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买个树莓派类似的开发板,再买个家用usb口摄像头,labview vision 写个程序搞定,不超过300

目前没动懂这个技术,听你说,我也好奇,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把橡皮泥装进去的

都是非标机,也研究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高度的高度差有多少,如果差很小,又有曲面,就需要考虑用激光传感器!

我后来又仔细的量了一下,高度也就差0.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Q:
欧姆龙光电开关E3Z-D61 D62 D81 D82 R61 R81 T61T81漫反射传感器
你选型号E3Z-LS63。它的检测距离是2-20mm ...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使用长度小于产品直径的弹簧拨片,有盖的可以滑过去,无盖的拨片会卡住产品内壁

网友N:
引用 楼主:
都是非标机,也研究了好久

如果灌装得很精准,可以用原子秤判断,如果不是。就有点麻烦,只能用测距,激光和红外都会受颜色影响。可以考虑超声波。还有判断出来后要怎么处理呢?剔除还是报警,这些都涉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灌装得很精准,可以用原子秤判断,如果不是。就有点麻烦,只能用测距,激光和红外都会受颜色影响。可 ...

灌装的也不是很精准,现在考虑用微动开关来检测盖子底边,先试下,不行在尝试别的。除了光电,别的方式还没做过,老板也不太敢尝试。

网友:
可以做一个探测硬度的装置,比如弹簧下面连接个圆柱体,圆柱体上安装个金属。然后在其他地方装个传感器来探测这个金属上下的高度,有盖子的硬度高,金属就不会下降太多,没盖子的硬度低,圆柱体就会插入橡皮泥中,金属下降高度就多。

网友S:
圆柱体不需要大,弹簧反作用力,会是黏住的橡皮泥脱落

网友:
如果金属位移太小,可以加一个连杆机构,放大位移这样好探测

楼主:
引用 网友S:
圆柱体不需要大,弹簧反作用力,会是黏住的橡皮泥脱落

好方法,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方案大概率能实现,简单便宜准确,气缸都不用。
       1个金属摆针+1个金属接近传感器,摆针短头放在产品上表面,接近传感器位于摆针长头。产品流过是,有无盖子长头与垂直线的夹角差别还是很大的。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振盘检测料的有无。

网友:
位移传感器,2MM的差距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2021-05-27):
楼主大大,有方案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