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PLC接中间继电器等外部设备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0-12-15):
我的硬件这块知识比较匮乏,此前用过继电器型PLC,不需用中继电器,但是买了晶体管型PLC,有点不会玩了,特别是硬件接线这块,所以有几个问题问下:
我想先做个控制面板,在面板上要有晶体管PLC,中间继电器、按钮、指示灯、还有电机、接线端子、开关电源,如何做到这些器件绝缘,就是220v的接线端不暴露出来?采用什么样的合理结构?是否还进行接地?
如何用接线端子避免所有导线都接在开关电源的正负极上?
中间继电器选型,就选交流220V,直流24V的就可以吗?
如果是控制8到10个指示灯的话,外加电机,今后考虑在加个线性模组,如何确定中间继电器的数量、电压电流?开关电源的功率、电压、电流?
如果按照序号4做一套控制系统的话,如何评估这个电路系统的电压、电流、功率是否合理?
以上问题涉及电路能力匹配计算,这块我很薄弱,之前看过别人做的电路图,但那是继电器型,与我买的晶体管PLC有很大不同,就怕接线出爆炸烧坏的事故,我完全是自学,一定要在安全上多下功夫,谢谢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
接线绝缘可以用电线护套或者热缩管绝缘。

至于你的控制系统里继电器用220v还是用DC24V,这个取决于继电器驱动的电气元件的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

你提出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的控制系统和问题确定。比如,你做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你先看有几个控制量输出?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需要怎么样的控制逻辑?过去都用继电器来实现,现在采用数字继电器,也就是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A:
自学还是比较难的,最好能拜个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学还是比较难的,最好能拜个师傅。

师傅在哪里?

网友:
要想玩的溜   找个全职电气学徒的工作干一年就熟悉了   纯自学很慢的
你的问题用文字描述让你理解不方便     如果面对面交流就很容易教会你

网友:
兄弟
如果是自己做个学习机,安全起见,就给PLC接个电源 ,你可以直接观察PLC上的指示灯来看你写的程序如何。
如果是对硬件感兴趣,建议你用24V的 安全点  就算接错无非烧个点啥的,提醒带保护的空气开关还是要有的,万一短路安全些。
抖音上也可以找找,有些机构为了宣传有演示 还有实物练习手册 对照的接就行

网友(2021-02-03):
不管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只要不是高速输出建议都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