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内部线路接错了,怎么更好的更改

楼主(2020-12-15):
如果要修改PCB板子,切断里面的铜线,有什么办法很快的切断呢?有什么工具推荐呢?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个位置了,比如把一个那个接线两端堵了,从外面搭线。

网友:
可用电磨的切割片,尺寸受限的用钻铣刀,一万以上的转速效率很高的

网友:
多层板?放弃吧。

网友:
好像他们现在用的钻机,打洞

网友:
飞线可以。。。。不管单程还是多层

网友:
先要把你需要修改的图画好。你现在的板子是什么情况,你想修改成什么样子。图纸修改好了(线路原理图要画好),走线考虑好了,再来考虑PCB板的事情,或用刀片修,或打磨或用钻孔,先想好可不可行。然后再付诸行动。

网友:
重做呗,板子不贵的

网友:
锯条掰断是最好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