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后不见绘图区

楼主(2020-12-15):
如图,SW打开后,绘图区是消失的,只显示有边框。重启、重装软件都还是一样

楼主:
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反应慢?

楼主:
应该不是,内存占用率不高。之前都用得好好的,突然第二天就这样了

网友:
重新破解一下 要不就彻底删除 清理注册表 然后装2018 2020随便哪一个都行 我当年就用的这个笨着儿

网友: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性能】-勾选【使用软件OpenGL】

网友:
一般出现在渣电脑上。。。。

楼主:
今天试了下又可以了,莫名其妙。楼上说的显卡的早之前试过但都不见效,后面的才重装过,但也不行。这两天都没动什么,又恢复可以了……想骂人

网友:
是不是卡死了,觉得主要还是电脑配置跟不上的原因

网友:
不行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这个只能在没打开其他文件的情况下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