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计算

楼主(2020-12-16):
4个直径90mm的钢辊承载15吨负重,钢辊中间为两盘滚柱轴承,内径40,外径90,在水平轨道上推动它需要多大的推力?

补充内容 (2020-12-16 10:39):

网友:
你要推动谁,为什么钢辊中间安装轴承,钢辊有多长。
好好学学语文吧

网友A:
画个简图,看看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看工况的摩擦系数,可以估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简图,看看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示意

网友(点评):
主要计算启动惯量推出了启动扭矩,还要滚动阻力矩根据每个轮子的承重和材质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意

平板车的牵引力等于客服钢轨对车轮的阻力=mg*钢轨对车轮的摩擦系数,然后再乘以一个裕量系数。

计算牵引力之后,最好能通过其他参数再验算下这个牵引力。

网友:
你知道钢辊和钢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结果让你混为一谈,还想让别人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可难了

网友:
还以为是轧辊?
只要查手册得到滚动阻力系数f,钢铁—钢铁,范围(0.05~0.001),正压力W,你的项目是150000N,
那么无斜坡时的牵引力F<=150000*0.05=7500N.(怀疑需要怎么大吗?),
设计时要考虑最大正坡度,给出一个适宜的牵引角度。

网友:
直接告诉你。。。大约24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