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压铆螺母柱,压铆螺母的问题

楼主(2020-12-16):
左边是个钣金件,右侧是压铆螺母柱,和压铆螺母,打螺钉的方向对吗
螺母柱和螺母一样吗

网友A:
你猜我能不能看懂你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猜我能不能看懂你的图?

你猜你猜,你再猜

网友:
擦,确实要加强语文的教学,这表达能力也太差了,压铆螺母和压铆螺母柱和打螺钉有什么关系?钣金件打好底孔上压铆机压一下就OK了

网友:
你到底想干嘛,  除了压铆还有拉铆,或者其他固定方式。没懂

网友:
我认为螺母柱比螺母要长

网友:
楼主这打螺母是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