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开的减重槽在加工后会引起板的变形

楼主(2020-12-16):
现在这个机箱的散热是通过导热块直接与上盖板接触,没有任何连接。但实际加工中,上盖的平面度不能很好的保证,会向上拱起,导致导热块不能与上盖接触。有什么方法补偿拱起的部分吗?或者我挖的减重孔可以如何优化来避免加工后板变形?

楼主:
板厚3mm,槽深1mm。 红色为导热块,蓝色是导热垫与上盖板接触。

网友:
需要接触么?你盖板上那么多孔干嘛用的?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12-16 10:45需要接触么?你盖板上那么多孔干嘛用的?
方形的槽是减重的,深度2mm

网友:
这东西铸造出来,不加工,就不易变形。一个整体,加工去肉,就易变形,因为内部的平衡被打破了。

网友:
太薄了。推荐铝板1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形的槽是减重的,深度2mm

我眼拙,你那是电路板上散热的?不是钣金做的么?坑不是压出来的么?需要减重?你搞错了,压的坑是加强的?况且我觉得你设计有问题,那板干嘛的?防尘?你那下面的洞好像很多耶,上面防了,下面进,不一样?我倒觉得你上面那板不要算了,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
减重槽最好是挖穿,否则会变形。所以要么就挖透,要么就一次压铸出来。

网友:
可以增加加强筋

网友:
3MM铝片去重变形,就不要去重,处理这个应力变形太花钱

网友:
板厚1-2mm加筋可以吗

网友:
这么多独立的接触面同时接触,很难,想想其它散热方法吧。

网友:
不能从外形上想想办法,让盖板上凸的部分下凹

网友:
这么薄的板还开减轻槽,强度堪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