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三爪卡盘型号详解或执行标准

楼主(2020-12-16):
最近在选型手动三爪卡盘,翻了好多都找不到网上常见供应商提供的K系列卡盘的执行标准
如     K11-250    K11-250C    SC-06    等等
这里的K代表什么?C又代表什么?哪一个标准规定了这个代号?

我找到的标准有
GBT 5900机床 主轴端部与卡盘连接尺寸,这是规定主轴与卡盘连接的标准
GBT 4346 三爪自定心卡盘基本参数和尺寸,这里只规定了卡盘尺寸序列、夹持范围和应使用的连接代号

其他的都是过渡盘和精度等配件标准了

求问懂行者代号意义或求一个详细的产品手册

网友:
一:你需要先确定品牌,比如佳贺、亿川或其他大品牌;
二:你可以在他们的产品选型书上找到相关的精度、尺寸、夹持力等信息;
三:确定品牌后可以找相应的品牌商让他们提供你要的数据;

网友:
可查看:烟台环球机床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有你想要的。

网友:
这种液压的卡爪需要注意其夹持力是否会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