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bug

楼主(2020-12-16):
上图这个用槽钢裁切板明显结果不对,而下图模型就没有这个问题,
软件重启也解决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前都是下面那个正确的结果,今天突然出现上图的结果,真是醉了

网友A:
这只能算盗版的bug,因为从操作系统到软件都不是正版,就要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算盗版的bug,因为从操作系统到软件都不是正版,就要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关键是怎么解决呀,太蛋疼了

网友B:
独立画个图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画个图形试试

我第二个模型就是独立画的;第一个模型刚开始也没有问题,
后来画了第二个板,再次裁切就遇到了这样事情

网友C:
盗版也不一定就是问题所在,我从SW盗版用到正版,以为正版能解决盗版的一切问题,但是没有,正版还没有盗版好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盗版也不一定就是问题所在,我从SW盗版用到正版,以为正版能解决盗版的一切问题,但是没有,正版还没有盗版 ...

同一版本也会不断升级的,可能你买的正版是初始版,人家盗版的是升了很多次级的,软件一年改一次版本,但一年之内会升很多次级,就像手机上安装的软件一样经常升级,这个是卖软件的来公司指导使用我才知道的,软件刚买不到一年他打开说你这个版本太老了,现在已经升了很多次级了

网友(点评):
逗,我盗版用的是2016,新买的2019-2020的版本,而且也支持2016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算盗版的bug,因为从操作系统到软件都不是正版,就要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和盗版关系不大吧。

网友D:
裁剪结果不对,裁剪方式重选就行。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问软件培训工程师,看他们也是换裁剪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裁剪结果不对,裁剪方式重选就行。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问软件培训工程师,看他们也是换裁剪方式。

没有用的,我把所有裁剪方式都试过,都不对,新建一个零件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