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钣金怎么建模

楼主(2020-12-16):
这种冲压钣金是直接用钣金画,还是零件画了转钣金

网友:
不复杂,两种方法都试一下。

网友:
直接钣金方便

网友:
你要比较牛的话,把冲压模画出来,搞成成形工具压也行

网友:
如果你只是设计,随便你怎么画,如果你是模具设计,那还是钣金吧,毕竟后期还要展开

网友:
看样子,钣金好。

网友:
这种有实物没图纸只有通过逆向造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