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轴公差配合

楼主(2020-12-16):
请教一下圈内大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公司产品外径120.走正公差,0--0.05,因加工需要把它放进一个环里,请问一下这个环的尺寸公差给多少?(保证装夹顺畅的前提下产品中心孔在环内偏移要保证在0.2以内)2.最好是有什么依据?(我们之前都是0.08--0.1)谢谢大家

网友:
过渡过盈间隙,0.2建议用间隙

网友:
这两个相互配合的作用是什么?用于零件定位,传动扭矩还是静止等?

网友:
查公差配合表,找那个能匹配你这个要求的公差等级就行

网友:
理想状态,轴0-0.05,环0.05-0.1,中心孔偏差在0-0.1,符合你要求

网友:
产品与环的间隙不光要保证0.1mm的间隙,还要保证圆度在0.05以内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16 16:33这两个相互配合的作用是什么?用于零件定位,传动扭矩还是静止等?
零件定位

楼主:
|小机123发表于 12-16 17:35理想状态,轴0-0.05,环0.05-0.1,中心孔偏差在0-0.1,符合你要求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领导会问为什么这么给?他要理由,,哎……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16 20:04产品与环的间隙不光要保证0.1mm的间隙,还要保证圆度在0.05以内
明白,就想知道这样给的依据是什么?上面会这么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定位

零件定位用间隙配合就可以。

网友:
(保证装夹顺畅的前提下产品中心孔在环内偏移要保证在0.2以内)
也就是公差0.4,你产品外径只有0.05,考虑到你外环中心孔与外环同轴度问题,取0.2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直觉,没算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就想知道这样给的依据是什么?上面会这么问的。????????

一句直觉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你上司这么问你就这么答啰,人体本身就是传感器,他不服,让他算给你看嘛

网友:
利用尺寸链
粉红色尺寸是封闭环(保证装夹顺畅的前提下产品中心孔在环内偏移要保证在0.2以内)
黄色尺寸是结果的一半
红色是最终结果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根据应用工况,选择配合种类,再选择配合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领导会问为什么这么给?他要理由,,哎……

你就按极限公差给他计算撒,轴最小120,环孔最大120.1,极限间隙0.1,也就是中心偏差最大0.05,符合0.2的要求

楼主:
|田田田田田发表于 12-16 22:23

利用尺寸链

粉红色尺寸是封闭环(保证装夹顺畅的前提下产品中心孔在环内偏移要保证在0.2以内)

黄色尺寸是结果的一半

红色是最终结果

不知道对不对

有点不明白,我是个小白,抱歉……还是很感谢,那么详细,感动

楼主:
|田田田田田发表于 12-16 22:23

利用尺寸链

粉红色尺寸是封闭环(保证装夹顺畅的前提下产品中心孔在环内偏移要保证在0.2以内)

黄色尺寸是结果的一半

红色是最终结果

不知道对不对

我又多看了几遍你的图,感觉蛮对的,想请问一下,0.04是保证间隙配合的最小尺寸吗?0.1可以理解是因为同心度0.2以内,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基本尺寸的一半公差0.025,是可以求出最终你的红色公差。赞

网友:
要求:保证装夹顺畅的前提下产品中心孔在环内偏移要保证在0.2以内
1.保证装夹顺畅
         孔的最小极限值比轴最大极限值120.05大0.03,为120.08
2.产品中心孔在环内偏移要保证在0.2以内
         孔的最大极限值不超过120.4都可以满足
你们公司的0.08-0.1可以,但是我的建议公差带放大一点,毕竟你的要求不算高,0.08-0.15,这样既能满足你的要求,而且加工起来简单一些.

网友:
建议留点间隙,否则后期转不动就麻烦了,还要修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多看了几遍你的图,感觉蛮对的,想请问一下,0.04是保证间隙配合的最小尺寸吗?0.1可以理解是因为同心 ...

根据你的0.08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