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多的电脑为什么Solidworks2016还是这么卡

楼主(2020-12-16):
百度上的方法除了重装系统都试了,还特地去Solidworks的官网上下载了显卡驱动重装。但问题还是存在,就连很简单的一个法兰也是卡的很。有说法是2016版太老了不兼容P2200显卡。但是公司统一的版本也不好随便升级。

网友:
SW的CPU主频要高,还有就是你们的文件都是放服务器还是个人电脑,有没有加密软件加持着,网络等都有愿意。我2W的电脑有时画某些总装配(X>1000个零件吧)的时候也卡。

网友:
重装win7试试

网友:
solid works的卡和配置关系不大,当然除非配置确实差。

网友:
电脑价格高,并不代表性能强

网友A:
win10对低版本的sw不太友好。但是16版是最好用的,升级以后会有些操作反人类,还有一些BUG。不建议升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对低版本的sw不太友好。但是16版是最好用的,升级以后会有些操作反人类,还有一些BUG。不建议升级了

SW16已经连续使用3年多,之前从2010一直升级到这个版本,之前几个都没这个好使,什么时候这个版本也不好使了再升,但是至少现在是稳定的,偶尔奔溃和卡机还是有的。

网友:
solidworks根本不怎么调动显卡,别说P2200,就是笔记本的核心显卡一样的用。试试关掉加密软件,或者不要从PDM读数据,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16已经连续使用3年多,之前从2010一直升级到这个版本,之前几个都没这个好使,什么时候这个版本也不好 ...

2016可以了。2017以后就不行了,有很多操作是反人类的。我升级到2018有点后悔,虽然有些功能不错,但是随之而来的各种不便操作和BUG也是很烦恼

网友:
那就只有最后的办法了,重装系统。

网友:
sw就是这样的,还是要注意作图习惯,尽量不要在总装配体中编辑修改零件

网友:
工作站都带不动,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带的动的了!

网友:
你说卡我理解,不过你一个法兰都卡就是设置和优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