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导入PROE零件图

楼主(2020-12-16):
求教!
怎么把CAD的图形导入进行旋转或拉伸等零件图操作?
因为图形比较复杂,不方便在PROE里再画一次;我现在是做成DXF导进去变成了样条曲线,无法进行拉伸或者旋转,,,求详细步骤解答,谢谢!

网友A:
一定是是你操作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是你操作不正确。

麻烦能说下正确操作嘛,你这不说正确操作跟没说一样,无效沟通

网友:
要在草绘中进行导入,草绘-数据来自文件-文件系统,导入即可

网友:
你这样导入还不是草绘来的方便。

网友(2022-08-31):
导入加投影  预先将CAD中的二维图的直线组合,避免有重复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