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导轨的行程范围问题

楼主(2020-12-16):
请问各位大佬,直线导轨的行程范围怎么看?在样本上找不到,只限于NSK的!

有行程范围

有行程范围

无行程范围

无行程范围

楼主:
这个最大行程长度是单方向的还是总行程呢?

网友:
导轨长度减去滑块长度不就是行程了吗?

网友:
单根导轨最大的长度,不是导轨的行程

网友:
导轨的专用长度是买家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