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基础问题

楼主(2020-12-16):
为什么nn直线是2个齿轮廓的公法线,单独过K点做2个园的切线,他们为什么是一条直线?

楼主:
为什么确定他们有公法线,怎么证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确定他们有公法线,怎么证明?

应该是根据两齿轮压力角相同推导出来的,具体怎么算你可以百度下,
怎么证明两个齿轮的压力角相同这个得上专业检测设备了吧,具体怎么测 期待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根据两齿轮压力角相同推导出来的,具体怎么算你可以百度下,
怎么证明两个齿轮的压力角相同这个得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你知道渐开线怎么来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各位管家用户您好,由于后台系统升级维护中,暂停服务,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网友:
这和渐开线的性质有关

网友:
过圆上的一点是不是只能做一条切线?两圆相切,是不是只能做一条切线?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可能就能明白渐开线公法线问题了。

网友:
阿基米德,我们做链轮齿轮的

网友:
以前我也以为只有渐开线齿轮,齿轮基础就是各种的什么模数,齿数,还带你这公法线,后来我发现只要有齿能动的,有人都叫齿轮。可有些齿轮连模数在哪儿都没找着,更别说你这什么公法线了?简单点说齿条(圆心无穷远的齿轮),上哪连中心呢?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12-17 08:27过圆上的一点是不是只能做一条切线?两圆相切,是不是只能做一条切线?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可能就能明白渐开线公法线问题了。
问题来了,怎么才能知道这条切线经过两齿廓的啮合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怎么才能知道这条切线经过两齿廓的啮合点?

这条线单是经过啮合点是不行的,还必须是不能和轮廓有多的接触点,只能有这一个点,否则相割了,就是干涉了。如果做齿轮对滚试验就好理解。齿轮加工的不好,对滚的时候就会有很大噪音,还会振动(部分干涉,顶死)

楼主:
过k点做2基圆的切线,根据渐开线特性,渐开线上一点跟基圆相切点为圆心,啮和点到k点为半径的圆,故以k点做两基圆切线的切点,可以做2个圆相切,他们有公切线,所以k点到2基圆的切线是一条直线。

网友:
这个理想的法线,仅供参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