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面绘制工程图

楼主(2020-12-17):
如这个图,怎么出工程图,曲面如何标识,怎么标注出来,请懂行的朋友帮忙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个人没标过,但斗胆猜测一下:这种曲面是不是主要靠3D来参考加工的,二维图还需要标那么清楚吗

网友:
给出公式。

网友:
这是个端面凸轮,把圆周展开成直线,画出高程。

网友:
《机械制图》牙嵌离合器学一下 标法类似

网友:
我以为未来的加工应该是直接3D流转,因为无纸化办公嘛,不需要平面图了

网友:
这个只要外圈的曲线有,采用N边曲面也不难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