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选型

楼主(2020-12-17):
求老师指点:转速在2000r/min左右的轴选用哪种油封比较好(粉尘多的环境,调心球轴承),理论依据是什么?

网友:
查手册比较快捷

网友A:
填料吧,哪种密封件都会磨损,填料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料吧,哪种密封件都会磨损,填料好更换。

第一次听说这种密封方式,填料的话填的是什么料?对轴承座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B:
初选TCK,是否合适还要确认下述信息:

安装型式
机械结构
腔体形状
轴径
介质
压力
环境温度
总偏心量

网友C:
密封方式都有自己对转速和光洁度的要求,必须能满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选TCK,是否合适还要确认下述信息:

安装型式

大神可否详述选TCK的理论依据又或者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方式都有自己对转速和光洁度的要求,必须能满足才行

转速两千左右,光洁度正常3.2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