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焊件结构建模考虑缝隙吗?

楼主(2020-12-17):
构件焊接处一般有2毫米缝隙,这个缝隙影响焊件长度和切口尺寸,大家建模是否考虑这么细?

网友:
建模没必要考虑,我设计的是总体结构,那是工艺下料考虑的范畴

网友A:
把你建的模型截个图片发上来。

网友:
要预留焊缝空间,防止孔和焊缝干涉

网友:
我是把间隙大小让钣金厂决定,只要求框架尺寸。再说,焊接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吧,需要精确尺寸的,只能是焊接、退火、去应力后再加工

网友:
假如留了2mm间隙,焊接时又顶紧焊接,就差4㎜了,倒出现了不确定情况了

网友:
不考虑,这是工艺问题,而且你说的情况并非普遍现象,每个工厂的下料精度不尽相同,需要工艺员根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下料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建的模型截个图片发上来。

网友:
不用考虑这个缝隙。

网友:
别的不说 我就想问问你 你这带斜口的槽钢按你画的这个样子如何下料啊 如何下料?你是想气死下料师傅 还是想让人家埋汰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