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这样的机柜成本多少

楼主(2020-12-17):
大神们,帮忙算一下做一个这样的机柜成本多少,老板让给估算一下,有点外行算不来

网友A:
经验公式一般为机柜重量*材料每公斤价格*系数,系数一般为3-5,看结构复杂程度,和相应的机柜内部的配件要求。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反正你是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公式一般为机柜重量*材料每公斤价格*系数,系数一般为3-5,看结构复杂程度,和相应的机柜内部的配件要求 ...

好的,谢谢。

网友B:
发给做钣金的厂家,叫他们报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做钣金的厂家,叫他们报价就行了

关键是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公式一般为机柜重量*材料每公斤价格*系数,系数一般为3-5,看结构复杂程度,和相应的机柜内部的配件要求 ...

你这是什么高端产品,系数这么高,公司能接到单吗

网友(点评):
那你算多少呢,现在不知道原来我做机柜的时候就是这么个价格

网友(点评):
你做过机柜吗?你可以大致算一下,42U的机柜外壳重量一般在35KG到85KG之间,我们原来做的可能在50KG左右,按现在冷板价格4元左右算,材料费就是200X系数3就是600,你还要PDU等内配,你在去网上看看42U机柜的价格

网友C:
你直接找个钣金加工厂问,最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找个钣金加工厂问,最准确了

让老板拿钣金加工厂区了

网友:
专业做钣金,可以加微信聊聊。syc370921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啊,没个几千块估计没人愿意接单干!

网友:
没量的话,15-20块钱一公斤,毛估估就好了

网友(2021-05-02):
钣金厂也不准

网友(2021-06-27):
学习了,也没有太准确的报价吧,料钱比较准确,工钱怎么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