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标注方式却引起了争论,大家说一下哪个是对的

楼主(2020-12-17):
如图,一个零件的通孔,穿过两层壁板,标注孔数量是按一个孔还是两个孔?标注式样1是按一个孔标注,标注式样2是按两个孔标注。

你们标注类似的孔是怎么标注的呢?大家都说说吧。

网友:
对于这样的孔,我从来都是按一个孔标注的!除非是在工艺上无法实现的,才两端分开标注并专注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点评):
工艺上的确有利于车间理解图纸,然而就是不正规的标注方式。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以前我上班的公司差不多也是这样操作的,但是有些情况会两头单独标注,比如两头距离很远。举例:长钢管两端焊封板,中心有孔,虽然是同心,同大小,一般还是会单独标注。

网友:
数量难道不是两个孔吗,你标成2个孔的标注方式也不符合标准,应该是2x,第一种方式不是严谨的,只是告诉车间这两个孔一次钻透,是一种土办法标注,方便作坊车间理解图纸。到了正规场合就不行

网友A:
没看懂耶,下面不带公差的标注是什么?一个标注而已,不引发岐义便可。如果让我读图,上面贯通式的标注我可以认为两孔是一刀下。下面分开标注可以两个定位面,分别加工孔。也就是说加工方法不同,形位公差有区别。没有其他尺寸,也无所谓合不合理,同时可以理解为,第一图与一通轴配,下面的图为两根轴配,铰链方式不一样。吵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有病是吧

网友:
中心线贯穿两个孔,就按一个孔标注孔直径,并给出两孔的中心距尺寸,孔在高度方向的定位尺寸也是标注一个。

网友:
这2个标注都可以。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是工程师设计意图的表达。尺寸标注和公差配合的选择,一要符合GB的规定,二是加工的约束,三要照顾加工成本。

网友:
这种对称的孔,就按照第一个图标注应该就没问题,第2图和第3图都不太对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图纸中明显相同的技术特征不需要重复标准,有异议的时候需要找设计人员确认,所以可以只标注一个孔的尺寸。

网友B:
图纸要尽量避免歧义,表达不清楚,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意思那就麻烦了。图一的问题不大,但就是中间的连线让人容易误解是结构线,看图要理解一下;图二肯定不行,一看就以为是第二个孔尺寸漏标了;图三繁琐一点,但标注清楚,肯定不会有异议;图四如果整张图只有两个孔也没问题,但还有其他孔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
标注一次,就是告诉你这是贯穿的一孔。

网友:
国企,企标要求用第一种标注方法,其他都被认为是【异端】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以前国企和外企都是老企业,都按图一标注的,现在进了小公司,对我的标注提出了疑义,国标上规定又没那么细致,所以不知道怎么说服他们。

网友:
中心线存在的意义何在?

网友:
标注应简单,清晰,无歧义,造成图3和图4的标注形式.

网友(点评):
你也没说那种才是正确的

网友: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孔间距比较大,分2面加工,要标注2个孔,还要标注同轴度,如果孔间距符合一刀下去就能搞定的,就按第一张图片标注

网友:
有什么争论的?优先采用第一种!
去大国企待个两年,让标准化的部门好好给你上上课!

网友(点评):
我在国企呆了三年,世界五百强德企呆了6年,一直都是按第一种标注的啊,这不是现在进了一家小公司,对我的标注提出了疑义,我又找不出标准,没有说服力。

网友:
要不然中心线的意义呢

网友:
要想图纸画的特别标准,建议参考《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示例图册》,但除非你去教制图,否则你在公司把图画成那样吃饭都会有问题,人家不会说你图画的好,只会说你画图太慢,下面就是其中一例

网友:
图一看起来有点不舒服,图二缺少对称中心线,图三明显显得很繁琐,图四看起来也不舒服

网友:
图1正解,两个孔中心线连起来表示一刀下

网友:
我会按一个标。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意见,我也是按第一种标注的,就是有人质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网友:
有对称轴线就只标注一侧就行了,没有对称轴线则两侧都需要标注

网友:
标注一个孔×2,后加通

网友:
我不知道规范是怎么要求的,但明显第一种更人性化,一眼就能看出这两个孔尺寸一样并且要保证同轴,第二种看到两个尺寸首先要判断两个孔尺寸公差是否一样,然后还要根据中心线才能判断两个孔同轴,两种图发下去现场的反映肯定截然不同

网友:
图一图三有中心线的两边对称,标一个就可以吧,图2图4分开标好点,不会出错

网友:
第一个尺寸线在两个孔要素上.标注没问题,

网友:
图纸是为了让加工人员清楚怎么加工,不要本末倒置,你的图并不需要收藏,怎么简单怎么来。一切按照标准走,效率在哪?

网友:
2-Φ20加公差,标同轴度

网友:
这样的问腿会成为问题,这个行业真的是倒退了。

网友:
图3和图4都可以,图1是图3的简化标注,是否同轴不是靠中心线连在一起决定的。

网友:
还是同意2楼的观点,不同的工艺有不同的理解,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标注一个孔,两孔之间用细实线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耶,下面不带公差的标注是什么?一个标注而已,不引发岐义便可。如果让我读图,上面贯通式的标注我可 ...

我一直是按一个孔标注的,突然有人说我这样标注不对,要标注成两个孔,我也有点懵。

网友:
这是两个孔,倾向于标注2X20,但是这种不会引起误解的标注方式,不用那么较真吧。我见过很多大公司的图纸,说真的,也就那样,能让你看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要尽量避免歧义,表达不清楚,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意思那就麻烦了。图一的问题不大,但就是中间的连线让 ...

图一正确画图的话不会引起误解,尺寸线是细实线,结构线是粗实线,一目了然,他的图画的有问题,线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