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液压件里的密封元件都是标准化了吗?每个厂家的有区别吗?

楼主(2020-12-17):
刚刚接触液压,求问:液压配件的标准化程度,每个厂家里面的密封配件都是相同的吗?

网友:
一般液压设备,感觉多数是标准件,极少数是非标的

楼主:
关键是型号是否一致,比如气缸里面的密封型式是否一致

网友:
密封元件倒是标准的,但是各个厂家采用哪种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型号是否一致,比如气缸里面的密封型式是否一致

不一定一致 甚至是不一致

楼主:
哦,还得厂家提供型号吧,但有的设备成套厂家提供不了液压件的配件型号,需要拆下来,看过型号后再去购买,耽误时间

网友:
规格尺寸基本一致,秘方不一致

网友:
这个肯定是行业内标准化的东西了啊,通用性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