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问题

楼主(2020-12-17):
请问在导向套和活塞中有几处,用到密封件的的形式,规格型号,是什么??感谢讲解

网友:
很想帮你,奈何原来的液压缸图纸及资料全丢掉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4处, 杆密封,活塞密封,端盖与缸筒之间密封, 杆与活塞连接处,

根据情况做加减;规格型号自己根据规格大小,自己查,都是标准件。

网友:
活塞结构不对,两边是耐磨环,中间是密封圈,如果是双向的,最好两道密封

网友:
图一可以是导向,密封,防尘,图二可以是导向,密封,导向。

网友:
根据用途来区分,基本是导向,密封,防尘,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