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行李碰撞呢?

楼主(2020-12-17):
设备用在机场行李运输系统当中,行李从上一机构倾倒下来,有一定初速度,在重力作用下像滑滑梯一样滑下来,经常会发生行李碰撞,如果做的没有那么陡又会滑不下来,而且由于不锈钢材料,会越磨越光滑,遇上南方潮湿天气还会有水汽的影响,都会出现滑的太快或者滑不下来的情况,也会有行李堆积的情况。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希望不要有大的改进,成本有限,最好是基于原有结构的基础上

行李堆积、碰撞

行李堆积、碰撞

滑槽

滑槽

网友A:
加阻尼? 托盘底下贴橡胶

网友B:
靠自身重量的很难实现吧,行李箱重量差异这么多。感觉只靠自重想实现你的要求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阻尼? 托盘底下贴橡胶

您说的办法已经在用了,但是只能作为临时方案,因为橡胶很不耐磨,过一段时间就得更换,很麻烦

网友C:
分隔板呀?就像车道上的限速条,一拨拉,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自身重量的很难实现吧,行李箱重量差异这么多。感觉只靠自重想实现你的要求不现实

您说的对,就是因为行李材质、重量差异太大,所以会有的能滑下来,有的滑不下来。但是目前就是这么用的,下滑的倾角大一些,大部分都能滑下来,但是就会发生碰撞,想着是如何控制下滑速度,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想着滑下去的行李如何储存起来,不让它与运动的行李碰撞,人工即时提取情况就好一些,现实是往往在高峰期提取不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隔板呀?就像车道上的限速条,一拨拉,就分开了

您是指在滑板上加减速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在滑板上加减速带吗

你这不就擒纵机构么?挡一个放一个。物流分割了解下

网友(点评):
哥们这回复,神来之笔!

楼主:
感谢启发,我了解一下

网友D:
料盒加吸能材料,ACE Slab &Tubus 寿命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料盒加吸能材料,ACE Slab &Tubus 寿命很久:

很好的建议,谢谢。之前一直用的很廉价的海绵

网友E:
看这个漂亮的滑梯,谁还敢把电脑等贵重物品放到托运啊。。。

胡来!!!

谁设计的,谁签字同意的,把他或她的贵重物品放在托运里走十遍!!!!!!

网友F:
这个可比暴力装卸温柔多了。

网友:
用挡板输送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比暴力装卸温柔多了。

确实,我有次去快递寄水果,我人还没离开那个快递店,就看着他们把我的箱子扔出去快十米远的一堆货中,眼睁睁地看着它画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当时好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漂亮的滑梯,谁还敢把电脑等贵重物品放到托运啊。。。

胡来!!!

现在机场也是越来越重视行李的保护问题了,有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来呀

楼主:
主要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人工即时提取吧

网友E:
当初斟酌方案时,有没有考虑行李有软硬之分、行李表面的摩擦系数千差万别、行李的形状有高矮胖瘦?

真有那么大的自信,仅靠角度和静止状态的不锈钢面就能应付?

就这样的设计,早晚会有乘客取行李时夹伤手指之类的。。。这伤算谁的责任?

别忘了,乘客里,可是男女老少病人残疾人都有的。。。

否定老土设备前,应该先认真总结一下老土的东西为什么能被那么广泛地长期采用?

成本高?跟什么比?

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么个方案下报出去的价格太低了而已吧。

自动装卸和这个滑梯,又没有直接的关系。。。

还是老老实实地搞带动力的输送线吧。。。

网友(点评):
按我理解,这个是最终运输传送带的前端,不是乘客拿取的那部分。这一部分是为了解决从机舱取下后到行李输送带的流转。

楼主:
这个属于管理上的方案,想尝试一下在技术、结构上的改进能不能有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初斟酌方案时,有没有考虑行李有软硬之分、行李表面的摩擦系数千差万别、行李的形状有高矮胖瘦?

真 ...

这部分属于机场内部行李流通的一部分,滑槽下来的行李由工人搬运至运输车,再到下一个位置。正如您所说,行李有大由小,有各种材质、有软硬包,正式由于行李的不规则,不标准才给这个项目增加了难度,导致当中的很多问题,而且很难找到一个普遍的方案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因此现阶段只考虑如何减小行李碰撞造成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初斟酌方案时,有没有考虑行李有软硬之分、行李表面的摩擦系数千差万别、行李的形状有高矮胖瘦?

真 ...

至于成本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一棒子打死的,机场方也是在做衡量,方案成本与效益的性价比,效益比较笼统,也包括客户的满意度,也就是乘客的满意度,如果投诉大大减少,那么有机场也会接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部分属于机场内部行李流通的一部分,滑槽下来的行李由工人搬运至运输车,再到下一个位置。正如您所说, ...

我个人认为:一件行李从飞机肚子里到乘客手里这段过程中,磕碰或堵塞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是人工最密集,工作量最大的地方。

想节省人工成本和工作量的同时保证行李流动顺畅,最应该着手去想办法改进的是:那长蛇般的一大长列挂车。

你说搞这么个东西,上端是痛快了,倾斜掉就完事儿了,就算人工卸车,也不用费多大劲;可下端,还得人工装车。。。感觉就是部门和部门之间的踢皮球游戏而已,没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物流过程中的瓶颈。加上这么个理想状态下的设计,下面的装卸工一定还得往上爬去扒拉行李,夹伤手指的虽然不是乘客,可还有装车工呢。。。

现在新盖的机场,都蛮大的,而且让乘客兜来兜去的,多挤出一点点空间去搞自动装卸车间,应该没什么难度啊。

反正一点:飞机肚里到乘客手里这之间,装卸次数越少,运营成本也就越低,行李受伤也就越低。

改进拖车,配合卸货位的卸货辅助功能,才是应万变的路子吧。这样,还是跟老土动线类似,飞机肚里到拖车有一次卸货,拖车到周转盘一次卸货,周转盘单列送入输送带,输送带末端就是乘客。

也许认为跑题了?

那话说回来:如何防止行李碰撞?移动过程中让每件行李间隔保持不变外还有什么办法?除了动力输送线(倾角大的话再加小区门口地面上那种减速带),谁还能在更便宜的成本下胜任这个功能?

何况,这种只管往下流的输送,又不需要多大动力功率,反而刹车倒是需要的。

一道的直线距离多长,多宽?能花多少钱啊?能上飞机的单件行李也重不到哪儿去,输送线的支撑也用不着行车那么结实。。。

网友G:
|ahway发表于 12-17 16:37 本帖最后由 ahway 于 2020-12-17 16:38 编辑

料盒加吸能材料,ACE Slab &Tubus 寿命很久: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H:
你这个从侧面看上去是一个弧形,类似最速曲线,意思就是无论从哪个高度开始,都同时到达末端,所以会碰撞。
也许改成斜面直线好一点。
但是到达末端之后呢?你能来得及分离吗?
所以避免碰撞,还是要分料,滑一个放一个。
记得看过央视上讲的机场自动物流线,都是把行李装在盒子里运输。你这直接滑不靠谱啊,行李箱有各色各样可能会有不方便滑的突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一件行李从飞机肚子里到乘客手里这段过程中,磕碰或堵塞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是人工最密集,工 ...

自动装卸的设备现在已经在研发了,相信很快就可以逐渐在各个机场推广开了,需要一点时间,技术逐步完善,客户逐渐接受的一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受教了,非常感谢!????????????

您提供的信息对我很有参考价值,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从侧面看上去是一个弧形,类似最速曲线,意思就是无论从哪个高度开始,都同时到达末端,所以会碰撞。 ...

目前滑槽是采用分段式设计,就是根据大部分行李摩擦力与重力分量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行调整倾斜角度。先接收行李,再加速行李,再减速行李这么一个过程。
滑槽不仅仅有运输行李的功能,还有存储的功能,搬运人员不能很好的匹配上行李运输的效率就会有行李在滑槽上存放一段时间,然后就会有碰撞发生。

网友:
我有种不成熟的想法,如果减缓或消除碰撞难度太大的话,允许碰撞但降低碰撞影响可不可行?物流箱或隔板之类的

网友:
用优力胶做防撞块,这样起到缓冲效果!

网友I:
坡度逐渐减小,加减震缓冲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分隔板呀?就像车道上的限速条,一拨拉,就分开了

我发现了问题  这样不会浪费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一件行李从飞机肚子里到乘客手里这段过程中,磕碰或堵塞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是人工最密集,工 ...

大师让我想起了  让美联航损失多少个亿的 一首歌
美联航摔了我的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发现了问题  这样不会浪费时间吗

我更发现了问题,你一分钟多少钱嘛,不值钱,浪费也就浪费了。有些人的生命注定是用来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坡度逐渐减小,加减震缓冲

能不能再具体点呢?怎么个减震方式,让行李像下楼梯一样的落,然后每次下落都给其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再具体点呢?怎么个减震方式,让行李像下楼梯一样的落,然后每次下落都给其减震?

就咱们行业的不少售后工程师,那不大点儿的工具箱,几乎就是一坨子铁疙瘩,每次上飞机都付几百块钱的超重费。

给这玩意儿减震缓冲?不怕缓冲器坏了?

楼主:
确实是,有好多这种比较重的行李,形形色色的太多种类了

楼主:
我想用一个挡杆来阻挡行李,使其减速,挡杆与电机直接相连,那么行李会不断的冲击挡杆,也会影响到电机的寿 ...

我想用一个挡杆来阻挡行李,使其减速,挡杆与电机直接相连,那么行李会不断的冲击挡杆,也会影响到电机的寿 ...

如图所示结构示意图,用电机控制一个挡杆,可以左右摆动,当摆杆在右边,行李向左滑动,摆杆在左,行李向右滑动,这样可以给行李减速,同时充分利用底部的储存行李的空间,
问题是行李不断冲击挡杆也会影响到电机的使用寿命,用什么机构可以防止电机不受到冲击呢?

网友(2021-02-15):
去看看自动洗车那个布条大转轮,把布条改成尼龙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