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铝板如何增加刚性

楼主(2020-12-17):
请教一下,现在有厚度2mm 3系铝,边缘折弯来增加刚性。但还是没能达到预期。在重量不会增加太多的情况,怎么可以再增加它的刚性。也可以换材料。 尺寸是285x180.

网友:
可以换材料?有这个条件还需要问,没有限制吗?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12-17 14:49可以换材料?有这个条件还需要问,没有限制吗?
重量不会增加太多

网友:
缺根筋的话,加筋呗,常规操作

网友A:
你想想矿泉水瓶上面的凹凸不平花纹沟槽,你以为是好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矿泉水瓶上面的凹凸不平花纹沟槽,你以为是好看吗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好看。

网友:
不过你对厚度方向严格的话就没办法用增加凹凸纹路的方法了,这个方法相当于增加厚度

网友(点评):
哥们这回复,神来之笔!

网友:
3系不行,可以采用4系,5系,不过成本也会相应的提升

网友:
首选加筋

网友:
可以压凹槽

网友:
或者增加厚度

网友:
参照波纹板

网友:
换材质啊啊

网友:
你这料子选的,真的调皮

网友:
合金铝,不锈钢,石墨烯,不都可以吗

网友:
既然成本没有指定,钛呗。

网友:
换成铁的话,重量符合要求么?

网友:
千万不要焊接,

网友:
你把中间部分没有用的地方再整个折弯结构,强度不就上来了嘛

网友:
加强筋,用HyperWorks的OPT模块优化一下,可以得到很美的外观设计,非常好用!

网友B:
低头,看一眼电脑机箱的侧板

网友:
中间再增加一些凸起包型加强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头,看一眼电脑机箱的侧板

比较关注生活呵

网友:
冲压,中间加一条贯穿整个全长的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