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端面侧隙是什么意思?就是侧隙吗?

楼主(2020-12-17):
端面 侧隙 jt

网友:
指齿轮副中一个齿轮固定时,另一个齿轮的圆周晃动量!

网友:
这些基本概念在机械原理书上有很详细的解释。

网友:
机械原理是什么?大家都很忙的,你就告诉答案就行了

网友:
齿传动接触面之间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