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右边那个砝码位置,使左右平衡

楼主(2020-12-17):
(无正文)

网友:
给砝码座下部弄个拨叉,,拨叉用螺纹调整位置

网友:
搁这儿玩游戏来了?车间里没台秤么?

网友:
你这个图如果以中间的红色柱为中心,根本也不可能平衡啊,左边的左1的力矩已经是最大了,它一个就顶右边的这一个了(在右边的砝码也移到板边的情况下),何况左边还有一个靠近内侧的砝码呢。

网友:
这个前期在设计数模里面量重心,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