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力

楼主(2020-12-17):
板下面固定,工件冲击过来,假设不反弹板受多大的冲击力,冲击时间怎么确定的?

网友:
材料参数这些都有吗?可以做一下有限元分析。

网友:
动量守恒加能量守恒,算出撞后两零件速度,能量守恒算出撞击接触时间之后冲量算出接触平均受力,高中知识,不知记错了没

网友A:
FT=MV
式中F=平均冲击力(N)
T=接触时间(s);一般取0.1
M= 质量(kg)
V=速度(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MV
式中F=平均冲击力(N)
T=接触时间(s);一般取0.1

技术选型上缓冲器计算冲击力的公式是F=MV2/S,把时间替换成了S(缓冲距离)/V;我就想着钢板受冲击可以用这种公式吗?钢板受冲击变形距离S,假定在允许范围内变形1毫米,算出来的冲击力很大,和用时间算出来的差很多。(这个是不是工件是否回弹的不同表现)

网友:
动量定理

网友:
这个可以先通过静载核冲击力的计算后反推出动载荷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