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选型的功率用的是什么公式

楼主(2020-12-17):
请问电机选型的功率用的是什么公式,
看见网上资料有 P=FV 和P=TN/9550 到底是什么情况用哪个的呀,我都搞混了。

网友:
一个是直线运动一个是旋转运动

网友:
力矩电机P=FV

网友:
等效的,哪个参数方便用哪个

网友:
这个要看电机拖动的负载是什么?或者要看传动链是那一类的?

网友:
第一个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