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R角

楼主(2020-12-17):
求助各位朋友,如附图工件在断面上加工R角,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某宝上有卖的电动倒角机,固定零件,然后走一圈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好。看你需要到多大圆角,匹配合适的工具即可。

网友:
1.5厚 有这必要...... 你确定?

网友:
这个零件做什么的?把棱角倒钝,不伤人就行。

楼主:
不是的,这个R角很有用的

网友A:
好家伙直接铸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直接铸造吧

钣金折弯的。怎么这么薄去铸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钣金折弯的。怎么这么薄去铸造?

看起来就是个钣金,但楼主对R角要求这么高,我想与其人工磨还不如直接铸造,精密铸造1.5厚应该没问题

网友:
直接角磨机打磨吧,或者加工中心铣吧

网友C:
搞一个这样子的砂轮不就好了吗?直接推一遍,两侧圆角都磨出来了

网友(点评):
我正想说圆角砂轮

网友:
成型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这样子的砂轮不就好了吗?直接推一遍,两侧圆角都磨出来了

这个不错,先干完R角再折弯。

网友:
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在模具上做,就是模具价格高点点

网友:
要看需不需要精度,不需要精度自己去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大神们的方法都不错

网友:
有阶梯的地方怎么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现在用成形形铣刀加工了。

网友:
手工抛吧,这钣金CNC也铣起来抖动会特别大!

网友:
折弯之前倒角或许更简单 容易实现

网友(2021-03-17):
看是否重要,三种方式可加工,一是用手工方式打磨,用R规检查,第二种是成型刀加工,第三种是用三轴或者五轴加工中心用球头刀进行加工,希望可以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