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下有限元分析

楼主(2020-12-18):
做了两台设备,零件都安装好了发现轴径车小了10mm,如果换轴的话要多费很多工时,而且轴承热装拆卸都费劲。外协加工的这两根轴,几乎都是不合格的,很无奈呀~如果做有限元分析可以吗?不知结果是否准确。少损失一点是一点,毕竟都不容易。

网友A:
问题你这轴是干啥的,受力如何,当时选的时候计算过没?你们品检是吃干饭的?偷工减料出了问题谁负这个责任?

网友:
你说的问题跟有限元分析有什么关系

网友:
脑回路真不在一条线上,完全没看懂。首先,一根轴车小了10mm?工人打嗑睡去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居然装上了?还要热拆轴承?你这轴承内外圈怎么配的?只能说一句,你们家从设计到加工,到装配,水!有限元分析?若你对你原来设计有自信,补焊个套再搞一刀嘛。工人加工要钱,帮你做计算就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你这轴是干啥的,受力如何,当时选的时候计算过没?你们品检是吃干饭的?偷工减料出了问题谁负这个责任 ...

小公司,没有品检,一个项目七八台不同的设备,所有零件都外协加工,我根本没时间去检验

网友B:
做了有限元分析,这个距离不匹配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有限元分析,这个距离不匹配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啊。。

如果轴的强度够的话改联轴器就可以了

网友C:
靠软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软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靠什么

楼主:
你用脑子给我解决解决?开价吧

网友:
你也得先把轴的工况说清楚呀,就这几句话,谁也不知你轴用来干啥的。

网友D:
不放心可以做,其实大多数轴受各种原因最终都是远大于理论设计尺寸的。

网友E:
中国人不敢买中国货是有原因的

网友F:
轴做小了,是怎么装进去的?配套的孔或者轴承是怎么匹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放心可以做,其实大多数轴受各种原因最终都是远大于理论设计尺寸的。

是的,找到一位大学老师,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做小了,是怎么装进去的?配套的孔或者轴承是怎么匹配上的。

做小的那部分是联轴器的位置,轴承及其他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受力情况,可以考虑车个套,套上去,焊接。

网友(点评):
打算改联轴器了,谢谢指点

网友G:
根据轴的功率,转速和材质等已知条件,计算下需要的最小轴径是多少?如果实际轴径小于计算的最小轴径,就要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轴的功率,转速和材质等已知条件,计算下需要的最小轴径是多少?如果实际轴径小于计算的最小轴径,就要 ...

计算起来没事,但是键槽那部分比较危险

网友:
小10mm,按照我们的思路,焊满了重新车,如果拆不下来,用磨光机磨

网友:
可以做一下有限元分析,

网友:
可以自学CAE的,只要是楼主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E:
中国人不敢买中国货是有原因的

是价格问题,不是国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