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这个尺寸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12-18):
图中的尺寸K有什么作用,没看懂

楼主:
图中尺寸K,G是什么作用,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尺寸K,G是什么作用,没看懂

安装尺寸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中尺寸K,G是什么作用,没看懂

尺寸G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进,出油口的位置尺寸,你没发现没有吗?

网友A:
个人理解:告知你连接管的最大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告知你连接管的最大外径

K是两进出油口的位置尺寸
G还是不大理解

网友:
这种是手动阀吗?最好是用自动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