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件轨迹插件?

楼主(2020-12-18):
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个工件沿着指定路劲转弯,想知道工件扫过的区域,避免与设备干涉。
看到别人有这个插件直接生成这样的图,有前辈知道这个插件叫什么,哪里有吗?

网友:
你问哪个软件

楼主:
不会插图,刚刚没传上

网友:
你这个效果,用绘图软件的阵列功能应该就能实现了吧,沿曲线阵列。

网友(点评):
你压根不懂什么叫运动,渐开线轨迹你给我阵列个试试

网友A:
那些是用aitocad VLISP编程来实现的,
也可以用CAD自带的VBA来做,或者用VC,明经社区有这个编程二次开发的版块,那位@陈伯雄两个网站来回溜达,你可以问问它。
具体到你这个沿曲线运动,
程序的实现方法有两种:
1,先画个图,再删除掉这个图,再另一位置画这个图,这样一直循环下去,看起来就似乎是在动
2,先画个图,再move这个图到另一个位置,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如果想实现慢点的动作,可以在两次循环中间加一句延时程序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些是用aitocad VLISP编程来实现的,
也可以用CAD自带的VBA来做,或者用VC,明经社区有这个编程二次开发 ...

渐开线我们一般写表达式

我知道,你觉得这样不讲究嘛,都不会用运动轨迹追踪

何苦呢,人家就是检查下有没有干涉,又不是搞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渐开线我们一般写表达式

我知道,你觉得这样不讲究嘛,都不会用运动轨迹追踪

谢大佬回复,不过这个东西原理我不是太懂,只是应用。
我理解的沿曲线阵列,应该是一个图形的某一个点(比如中心)沿着曲线移动,倾斜度就根据法线旋转。但是我实际的是图形上有个两个点在曲线上移动,就好像两个销轴将一个物体固定在导轨上,这两个的轨迹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大佬回复,不过这个东西原理我不是太懂,只是应用。
我理解的沿曲线阵列,应该是一个图形的某一个点( ...

确实,这两种轨迹肯定不会完全一样,在我常用的三维建模软件里,用运动仿真模块,建立约束两点在曲线上的运动副,追踪运动轨迹。简单模型还好,复杂模型得看电脑给不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这两种轨迹肯定不会完全一样,在我常用的三维建模软件里,用运动仿真模块,建立约束两点在曲线上的 ...

没错,三维软件我也是按这个办法模拟,就是要在CAD里表现出来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3D时代了,一般直接三维运动仿真,设置干涉报警。非要二维表示,三维软件也可以生成叫"包络"的零件,那就是你扫过的区域。

网友:
这是神马软件造型出来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