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式锥度上开键槽 键槽与中心线平行

楼主(2020-12-18):
请问键槽深度怎么定?

网友:
有标准,不过没太大关系,间隙配合。太深了可能影响轴孔强度,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A:
看情况只能参考这个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标准,可查

网友:
一般按机械手册的标准来定的!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你做的太深,标准的平键销也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只能参考这个了。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