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螺栓紧固时末端要留出多少

楼主(2020-12-18):
之前在某个文章里看到的,内容大致是 有一台重型机器安装,但地脚螺栓经常断,后来请来专家将地脚螺栓加长解决了,解释是受力形变原因,具体没搞明白。问,高强度螺栓是否也要漏出一点,漏出多少,原因是什么。在网上查资料都是说漏出3-4倍螺距,没说依据,有说前端有倒角不吃力,有说装配有误差怕短,有说标准就这样,有懂螺栓的大佬吗,安装螺栓末端要漏出多少,漏出是否可以减缓螺栓断裂,希望得到大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什么叫漏出一点,在哪漏,从哪个方向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漏出一点,在哪漏,从哪个方向漏

末端

网友(点评):
哪叫末端,为什么提问的总觉得自己语言描述挺强的,是不是不会画图啊

网友B:
  螺纹伸出长度为(0.2-0.3)d。。机械设计基础上说的

网友:
一般留出2-3个螺距的长度就行。留的长度太长很难看。

螺栓断裂一般是因为受剪切力而断裂。

网友C:
你说的文章我真的不信。。。。。。是不是尾巴越长,强度越高?道听途说的东西,信不得。

网友:
难道是地脚螺栓加长后中间加了垫片、块,这样倒是可能。

网友:
我这只要露出2-3个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文章我真的不信。。。。。。是不是尾巴越长,强度越高?道听途说的东西,信不得。

不是越长越好有范围,我也不太清楚,见过信号塔地脚螺栓都是漏出好长,重型机械螺母端也有漏出不少故有这疑问,确实不太可信,但应有学问在其中,还是看看有没有学者了解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伸出长度为(0.2-0.3)d。。机械设计基础上说的

对的,有这样说的,说是螺栓末端一般有倒角不吃力,要漏出点,反正各种回答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装过中小型设备,大型的没装过,地脚加长感觉没啥作用吧,冒出来再长有啥用?又不受力。。。是不是说埋在 ...

不清楚,但我见过信号塔,电线塔脚都漏出好长,之前就有疑问觉得浪费,现在更疑惑了,可能没关系吧,按手册来好了

楼主:
不太会,会点皮毛,没考虑到你这问题,以后注意附图,抱歉

网友:
断的原因是螺栓处于剪切状态,长一点,套几个大螺母,或者干脆装抗剪套,就OK。

网友:
原来做过危险运输车辆上的配件,要求露出2-3牙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相关尺寸

末端长度,看表格应该差不多2-4个螺距吧。

网友:
两三个牙足够了,多的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