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时间过长原因

楼主(2020-12-18):
大佬们现在情况是这样,现场逻辑是机械手到位,然后给信号给到PLC,PLC给信号给扫码器触发,这一段时间我叫A
然后扫码器触发了就读取,读取时间是B
扫码器读完了给信号给PLC,然后PLC给信号给机械手,机械手再移动,从扫码器给信号到 机械手移动,这段时间是C
现在咱们A+B+C一共是2s左右,基恩士的读码器读码时间B是300ms左右
大佬们有遇到过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1、设备移动速度是否可以再调快一些
2、程序种是否存在触发延时

排查一下看看

网友B:
这个真没看懂,A——触发时间,C——触发时间,总共2000ms减去扫码300ms,还有1700ms,平摊A/c 850ms,你想表明你触发时间用多了还是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看懂,A——触发时间,C——触发时间,总共2000ms减去扫码300ms,还有1700ms,平摊A/c 850ms,你想 ...

多了,就是机械手和PLC和扫码器之间通讯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备移动速度是否可以再调快一些
2、程序种是否存在触发延时

谢谢,主要是机械手和PLC和扫码器通讯时间A+C有1.8s了,没有机械运动部分,这个时间是否合理,我是做机械的,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机械手和PLC和扫码器通讯时间A+C有1.8s了,没有机械运动部分,这个时间是否合理,我是做机械 ...

如果1.8s仅仅是通讯及PLC处理,这个时间是有点儿长了,正常<0.5s,
前提是你要让PLC或上位机做个监控处理,看看具体是哪个环节时间长,也许PLC处理在0.2s呢?
基恩士的扫码枪也存在参数设置、延时等问题,条码也存在残缺、纠错、多次识别问题,这种情况下,读码到识别输出也可能2S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了,就是机械手和PLC和扫码器之间通讯时间太长

这个你做机械的可能真处理不了,这里面涉及很多细节问题,有硬件,有软件方面,你PLC通讯问题可以咨询下厂家,至于基恩士扫码枪的问题,他家售后会很热心给你提供解决方案的。

网友:
扫描探头最好是选用拍照型的,这样可以提高识别所耗费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