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向各位请教,拜托了

楼主(2020-12-18):
各位就是这个图,想做一个在20的圆管上走的轮子,本人不是做机械设计的,领导奈何领导要弄,我只能凑合图了。现在只想要做两个,问了加工的说要600的、300的,也不知道多少钱合适。
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太复杂了,加大了加工难度,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最好能把成本降下来。
对于材质,是金属的就行。用塑料的怕打滑和氧化什么的

网友A:
楼主该不会是采购部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不会是采购部门的吧

我是电气工程师,哈哈哈

网友B:
直接淘宝买两个不锈钢滑轮,具体使用问客服

网友:
1.D型孔多余,改圆孔。
2.R10圆弧能不能改成V形
要价高主要是你脸生,单件,当然也许也和你这图有关太外行( ̄▽ ̄)"。

网友:
材质45钢就行,想耐磨点的就调个质,加工两个不够工厂费劲的,机床调试需要时间的,各方面费用加起来,300块不多,工期要求紧的话,600块也差不多

网友(点评):
D型孔加工起来也费劲啊

网友:
真的是重复造轮子。

网友:
R等于10估计轮子在直径20的钢管上走不了,装不进去,钢管外径有误差,另外钢管也有圆度误差。

网友:
有标准件就用标准件,这是降低成本的标准之一。

网友:
到淘宝上买就好了,这么简单的轮子,淘宝上多得很,也便宜。你这个内孔设计的不合适,加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买两个不锈钢滑轮,具体使用问客服

网上能找到这个滑轮,我想让电机带着轮子转,但是他们这个中间都有轴。需要把轴抠出来,并且我也没想到怎么去固定这个东西

网友:
这有些相似弯管模具啊!

网友(2021-01-29):
某宝购买吧,钢管U型轨道轮,标准件不贵,你要加工,数量又少肯定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