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元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楼主(2020-12-18):
如题

网友:
三次元  正名三坐标检测仪 平面度  平行度  厚度高度长度   垂直度  位置度等

网友:
看说明书呗!这么高大上的东西难道没有使用说明?
材质是铜,不是塑料,也不是铝、钢,铜的导电性好、导热性好,可以用来接地,当地线用,^_^

网友:
打厂家电话问,最快的办法

网友:
这东西不是一般小厂用的,所以,还是问厂家吧

网友: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2021-02-28):
工件温度传感器

网友(2022-11-29):
看模样像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2023-01-24):
温度传感器,一个放到机器上,另一个放到被测工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