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片在螺栓防松方面能起多大作用?

楼主(2020-12-18):
最近设备在组装的时候,因厂商制作零件尺寸偏差过大(急着出货,没时间改了),M39的螺栓在没装弹垫的情况下(长度不够了,就没有装弹垫,数量比较多,换不起了),就直接出货了。因此查了很多资料,大部分讲弹垫能起到的防松作用有限,而且弹垫还有可能发生氢脆断裂导致螺栓直接松掉!大家在组装的时候螺栓装不装弹垫,有没有比较权威的资料说明弹垫在防松方面能起多大的作用!

网友A:
有点用,震动还是松,不够位就上点厌氧胶,好歹能管几天~

网友:
弹簧垫圈所起的防松作用弱是指弹簧垫圈被压平时,失去防松作用。至于是否采用,要看具体的使用条件和环境。

网友:
还有一点 你得买货真价实的弹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用,震动还是松,不够位就上点厌氧胶,好歹能管几天~

弹垫原本就是防震动的,弹垫的硬度比我们一般选用的螺丝硬度都要高一些,故而在螺丝拧紧后略松一点可以让弹垫很好的卡住螺丝。

网友:
弹簧垫片的是否能起到防松作用,看过美国的大学机械设计教材,他们删除了弹簧垫片的防松一节,论证和试验了,起不到任何防松作用。国内教材几十年一直没更新,也没人关心这种事情,还是苏联时代的教材内容。

网友:
按我以前的习惯,带盘螺栓直接上,一般的六角头螺栓都是要配弹平垫的。

网友:
买来的东西自带的用过,自己吧,一想还真的从来没买过弹垫

网友:
|一个小学生呀发表于 12-19 11:43弹簧垫片的是否能起到防松作用,看过美国的大学机械设计教材,他们删除了弹簧垫片的防松一节,论证和试验了,起不到任何防松作用。国内教材几十年一直没更新,也没人关心这种事情,还是苏联时代的教材内容。

好像是这个理

网友(2021-04-30):
看过台湾和瑞士产的机器,要么打胶要么就是光螺栓,没有弹垫和平垫,用的是细牙,是不是细牙就可以防松了,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