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你知道这个常见设备的相关知识吗?

楼主(2020-12-19):
最近做一个机构想要借鉴台钻的结构,奈何才疏学浅,没有太多相相关资料,故求助与各位,望不吝赐教。这是实物和我的模型:
我的理解,这种导杆和滑套一般导轨硬度会比滑套更高,所以我的在设计的时候,立柱采用45#调质钢,滑套用的球磨铸铁。但是关于台钻本身用材和表处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1.台钻立柱用的什么材料和表处方式,看着是金属本色,又不像是镀铬,它是否表处过。如果没有,他是怎么防锈的?
2.滑套用的什么材料和表处方式,和立柱的接触面同样需要防锈,台钻的滑套有事怎么表处的?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台,倒是没研究过

网友A:
立柱,无缝管,圆钢,铸铁都见过,导套铸铁。

网友(点评):
哈哈,老板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风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无缝管,圆钢,铸铁都见过,导套铸铁。

请问对这个立柱的表处了解吗?

网友(点评):
中捷的镀铬了。

网友B:
自用DIY、还是销售,这个是关键。涉及成本,批量。

网友:
八十年代初,我上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 金属切削机床”,讲的很详细。

网友C:
使用具有耐磨性的合金钢,比如,轴承钢。如果想降低成本,用低碳钢,表面渗碳提高表面耐磨性也可以。

网友:
只是借鉴,又不是完全用它,用什么材质要看你能承受多大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用DIY、还是销售,这个是关键。涉及成本,批量。

批量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具有耐磨性的合金钢,比如,轴承钢。如果想降低成本,用低碳钢,表面渗碳提高表面耐磨性也可以。

材料方面还是有很多选择的,关键是表处,耐磨了还要能防锈,周末查阅了资料镀铬不错,就是贵一点,

网友D:
上面那个包紧机构需要使用铜套,否则没办法长期使用。

网友:
买一台西湖牌钻床参考一下就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个包紧机构需要使用铜套,否则没办法长期使用。

我看了台钻上面应该是直接用的铸铁,查阅了哈资料铸铁和钢的摩擦系数只高了0.05,也确实有用球墨铸铁做轴套一类的零件,问题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