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做动力连杆升降机构无法升起来

楼主(2020-12-19):
最近做了一个升降连杆结构,用气缸做动力,做出来后发现,气缸启动后,升降门无法升起来,假如人力轻轻往上退一下,整个机构就可以升起来了,就是启动的那会启动不了。整个大概负重60KG,用的气缸是63缸径的,算了力气应该够的啊。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各位大侠,麻烦请教下  图3参考了液压升降平台的结构,结构差不多,就不知道为什么升不起来。

网友:
气体有压缩性,不能按照液压来算,所以选型小了

网友(点评):
63缸径的,还小吗

网友:
行程可以的话,往这挪挪

网友(点评):
挪了,作用不大啊

网友A:
是不是在杆的奇点上了

网友(点评):
没有,奇点的话,应该怎么都起不来,现在往上面轻轻抬一下就可以起来,但是每次都要抬一下

网友:
气缸顶起位置不对,顶起位置角度越大顶起力越大。

气缸安装顶点要在起落架上方。

气缸安装顶点要在起落架上方。

网友(点评):
这样能行吗?那个连杆升起来的话需要气缸行程就很大了

网友:
着力方向和受力点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有什么建议不

网友:
把机构简图画出来,然后用作图法做几个特殊点,看看机构连杆的受力。从图片现在的位置看,气缸活塞杆伸出时连杆上分解到竖直向上的力很小,可能不足以升起负载。

网友B:
启动角度太小了,力分解到连杆垂直方向上的分力不足以托起负载,要么气压增大,要么调整角度,还有换大号气缸

网友(点评):
气压怎么增大

网友:
还有就是这种连接不太好,动作的时候容易歪扭,最好让气缸活塞的轴线跟连杆对称面重合;再者气缸动作过程中垂直方向分力是变化的会导致机构动作不稳定,气路上可以考虑加一个单向节流阀

网友(点评):
你说得很对,问题基本都是那些,有什么建议不

网友:
分析很对,受力点向上的力不够支撑起来

网友:
安装点不对

网友:
可以考虑是否气缸活塞触底了,活塞到缸底会导致实际作用面积减少导致启动时推力减少,安装时活塞杆伸出点,不行大力出奇迹,加压,对置加个缸,空间允许换个地方避免分力太小。装在固定在机架上的杆试试

网友(点评):
你的建议感觉有用。只是固定在机架上,气缸行程就不够了。图片那个结构气缸行程本身很小,但是换来的连杆升降竖直行程就很大。就是启动力气不够

网友(点评):
本身结构没问题,但最好不要用气动,气体会压缩,会导致力突变上下行程不好控制还会晃动。工况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忽略,气缸最好装在固定在机架上的铰链上不然气缸跟着跑会带着气管动,不好。

网友(点评):
不用气动,难道用电动吗

网友:
楼主这种结构就是错的,起升的角度太难选择了。你把气缸放到下面吧!

网友(点评):
气缸放下面哪里

网友C:
这样改一下吧!必须加机械锁紧

网友(点评):
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点评):
这样需要的力更大啊,都是水平方向的力,转换到竖直上的力更小了

网友(点评):
你确定这样需要的力更大?

网友(点评):
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你是干销售的吧,看看气缸工作伸出会发生什么吧!

网友(点评):
那就当我没说吧

网友(点评):
试过了,基本一动不动,水平出力的话

网友:
启动时候的,垂直方向的分力小于重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角度太小了,力分解到连杆垂直方向上的分力不足以托起负载,要么气压增大,要么调整角度,还有换大号气 ...

车间用的压缩空气一般是在0.6-1MPa,实际跟压缩机的型号有关系,看你们的气压最大能调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一下吧!必须加机械锁紧

他的意思是其中一个铰接点做成活动的,这样平台升降的过程中还会伴随平移,原理就像小时候有个玩具枪,

网友(点评):
对的,用小行程驱动行程大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一下吧!必须加机械锁紧

?你确定这样需要的力更大?

网友:
仅在重力下等效于M(total总质量)g乘以质心距离(这里的距离指转动中心与质心坐标的距离)(rcm(solidworks可以看质心,注意这部分的质量中心是虚线上部分质量的质量中心))距离, 注意这里没算上两者垂直距离的投影量,自己算上sin(theta).
下面是固定的,上面那个是转动轴,不算力,这力臂还短...........................
我乱说的.......你自己参考把

网友:
力臂太小了,气缸也不大,你这个结构要是偏载会有倾覆的可能吧

网友:
感觉还是缸径选小了。查了一下手册是够了。但这种用法不能只是够了。
建议改为100的缸径差不多。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包括平稳性。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了,气缸换成了100缸径,然后把启动的夹角加大了些,终于解决了

网友:
这种都是有工程液压缸的,建议楼主在用气缸的同时再增加一个液压缸支架。

网友(点评):
液压缸支架?怎么增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杆的奇点上了

我想问问你俩  奇点是什么   百度 也没说个所以然来
能简单教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你俩  奇点是什么   百度 也没说个所以然来
能简单教教我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不是死点的意思啊   哎  楼主 啥是奇点

网友:
1,支撑点位置是不是在自锁角内了?
2,气缸选型适当放大点

网友(点评):
不是在自锁角内,因为把上面负载卸掉,就很轻松升起来了,目前看来,感觉还是气缸小了,换一个试下

网友E:
起始位置  有效分力太小  得上液压的

网友(点评):
液压是不是需要液压站

网友:
理论上力都不够吧,63的缸按0.6MPa推力不到168Kg,你这个角度看了下应该在20°以内吧,抛开其它地方你的顶升力也才50多公斤,哪能顶起来?

网友(点评):
分析的对,后来气缸换成了100缸径,然后把启动的夹角加大了些,终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始位置  有效分力太小  得上液压的

对  要有泵站  有小的和液压泵一体的

楼主:
该问题后续:都分析得差不多,后来气缸换成了100缸径,然后把启动的夹角加大了些,终于解决了 。大概估算了下,这种情况下负载能力余量至少得按照2倍来算才能稳妥,以后各位有用到这种结构的注意了,我这已经有了先例,不希望大家重蹈覆辙

网友:
楼主还记得来这里给大伙一个总结,不错。不过这种剪叉在社区你不是第一个上当的,这机构就是这德行

网友:
选型选小了,启动时角度小,需要的出力就大,这个可以查一下计算公式。

网友:
指点和缸径,改变一样即可

网友(2021-01-19):
用两个32的,一边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