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泵有实用价值吗?

楼主(2020-12-19):
这个泵属于直线电机类型泵,优点是泵体没有贯穿,所以不用水封。

楼主:
如果洗鞋机中间的柱能上下动作你们怎么设计?我没想到好办法,想法是用独立电源供电,比如锂电池,然后用电磁铁类似的上下运动,

网友:
1.你说的这种泵已经有了。
2.往复运动,曲柄滑块

网友(点评):
动力和动力源怎么提供

网友:
把驱动机的旋转运动变为往复运动。

网友(点评):
哦,你们意思是旋转和上下运动都在一根轴上完成,

网友(点评):
中间需要连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洗鞋机中间的柱能上下动作你们怎么设计?我没想到好办法,想法是用独立电源供电,比如锂电池,然后用电 ...

这个有全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洗鞋机中间的柱能上下动作你们怎么设计?我没想到好办法,想法是用独立电源供电,比如锂电池,然后用电 ...

参考电动牙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全图吗

放弃了,感觉还是独立的简单,不过那个水泵倒是可以用于水下,比如玩具船,潜水艇

网友:
这结构更水泵样式一致啊!

网友(点评):
转子在泵里面,定子在泵身,转子的轴没有贯穿泵身,这种结构被用在水下做动力,或者水下机器手臂,而不用考虑密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