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油缸驱动的不同步问题

楼主(2020-12-19):
如下图所示油缸伸出驱动一物体沿两根直线导轨向上行走。A想用两个油缸,认为可以获取两倍的油缸力。
B想用一个油缸,考虑的是油缸难以完全同步,快的油缸对物体产生推力,慢的油缸对物体产生阻力,两者产生一个弯矩,被直线导轨承受的弯矩所抵消。这样的话,是不是两油缸还不如一个油缸给物体的推力大?想获取两个油缸力的叠加是无法实现的。
请问大家A和B哪个考虑更妥当?

网友:
如果不卡死,可以正常行走,肯定是两个大。但有个问题怎么才能让这个不卡死,就是两个油缸的同步及整体刚度是咋保证的

网友(点评):
只要直线导轨在两反向油缸力造成的弯矩下不发生过大的变形,我认为就不会卡死。

网友:
1.你这两油缸可是差得够大的
2.找个会液压的给你实际看看原理图和结构

网友(点评):
差得大是指什么?两油缸间距过大吗?间距可以缩小的。

网友:
简单结构的同步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带位移控制的要好很多,同步阀也可以。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绝对的完全同步,也就是说不会时刻保持在两个缸的出力一致

网友(点评):
不要求出力一致,能不拖后腿就行了。

网友(点评):
哥们,需要加装位移传感器控制联系我哈

网友:
安装没问题的话,基本不会拖后腿

网友:
双缸用双油泵独立上电控,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单杠加缸径,老大难问题了(双缸不可能完全同步)但有一种外部辅助加齿轮齿条迫使同步可以在论坛找找有人谈过双缸问题,按要求设计,能单就单,看工况要求不高直接串联双油缸也没球问题,5#说的对,问题不大

网友A:
我们用过这种类似的结构的,就是靠同步阀

网友(点评):
不配同步阀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过这种类似的结构的,就是靠同步阀

我们用的导向是导轨,工作环境差,润滑不是太理想,出现过卡死拉不动的情况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伺服比例阀来控制,可实现同步!

网友:
空间允许还是用大的单缸靠谱点,卡几次客户就会投诉你了,一趟差率费下来也不便宜。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综合一下?左右两个油缸串联一下,左缸出油给右缸进油,计算缸径使缸杆速度一致。虽然推力一样,但出力比较平均。当然还是要看具体机构的原理和空间,我说的不一定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伺服比例阀来控制,可实现同步!

刚毕业的时候见过这种伺服比例阀,大大小小有很多,都是力士乐的,最便宜的一个阀都抵上当时一年工资,最贵的三年工资,没钱不能玩这种高配的玩意

网友:
我们设备用的是分流集流阀,两个液压缸,导柱四根

网友:
1机械方面强制同步
2控制方面伺服控制根据两缸位移尺数值自动补偿
二选一呗,是我就选二,别问为啥,因为我是搞机械的(找个懂钣金折弯机的,一样的)

楼主:
别给自己找这麻烦,中间用一个油缸,就不存在动力不同步问题,省去很多烦恼和成本。

网友:
建议单缸,上伺服可以,但对整个系统各方面要求都提高一大截。成本会上升不少

网友(2021-03-16):
你这个采用机械强制同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还是齿轮齿条结构的机械强制同步可靠性更高些。我们原来的彩钢瓦楞板滚压成型设备上的液压剪上就是双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