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以这样修改前面的特征吗

楼主(2020-12-20):
减速器箱体,开始是按照铸件建模,各种加工面钻孔全都画完并出图了,后来要改成板焊接,这样就要把前面的铸件特性改成板,怎样操作能保留后面的加工面和孔特征

网友:
一个儿子有两个生理学上的父亲?这事儿不常见 可以说很罕见

网友:
铸件特性是个什么鬼,为啥就不能和板特性相互转化呢。。。。。。。再说这和建模有啥关系

楼主:
|shentu发表于 12-20 13:21铸件特性是个什么鬼,为啥就不能和板特性相互转化呢。。。。。。。再说这和建模有啥关系
铸件是抽壳做出来的,怎样转换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件是抽壳做出来的,怎样转换成板?

重新画图

楼主:
只能重新画了吗,因为是个短线产品,我为了省事把抽壳的那一部分拉伸切除了,补了个板拼接结构,实在不想重新画了

网友:
特征、
分割

网友:
既然能决定是用板来焊接,那么原来的模型上曲面应该不会有.把原模型上的圆角去除,然后把腔体分割成板,有必要的话就转化成钣金,再按照多实体焊件的方式来出图.这样做一般不会影响到原模型上的开孔之类的特征.注意去除圆角尽量用删除面,而不是直接删除圆角特征,防止孔的位置发生偏移和出现错误.

网友:
两种处理:1,楼上所说的分割,插入一个分割特征,特征里可以选生成装配体。问题是生成的零件关联了这个“母件”,而且生成零件的名字和分割特征属性表里的名字要对应,不然很容易会断开连接,不仅后期修改麻烦,上传PDM还要带着“母件”,管理也麻烦。2,粗暴处理,用草图框住自己想要的各个部分,直接反复插入这个零件,用使之独立命令,切除的时候选草图区域,再反向切除。好处是简单易懂,一般同事都可以弄明白和修改,也不会丢“母件”,不存在关联。坏处是,改的时候必须每个零件都改一次

网友:
这种其实不太符合逻辑,这里面有相关关系,互为基准的关系在。

网友:
什么叫铸件特征?我只知道有个焊件特征